为什么我的程序上电就亮灯

楼主(2009-06-27):
各位
我写了一个独立按键控制程序.

但不知为什么,上电后,RC0口的那个灯长亮,

当按下某一按键(比如SW2)松开,但是,灯也不会熄灭.
求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看看IO的设置是否有问题

楼主:
START
BSF STATUS,RP0 ;选区1
CLRF TRISC ;C口输出
MOVLW B'00001111' ;B口低四位输入
MOVWF TRISB
BCF OPTION_REG,7 ;启用弱上拉
BCF STATUS,RP0 ;选区0

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可以在MAPLAB IDE上软仿真看看

我没有看出来RC0为什么会一上电就会输出高电平,不过你可以在初始化时加上一条语句:CLRF PORTC,0
如果还不行你就需要在MAPLAB IDE上去做一下软仿真了,看看RC0是不是一上电就是高电平

另外你说你按下按键,LED灯会亮,但按键弹起后LED没有灭,你程序就是这样写的啊,你又没有加清PORTC口的动作,当然LED会一直亮了

楼主:
多谢楼上,现在我已经加上去了,已经OK了.

网友(2014-09-29):
在学习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