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滤波器仿真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6-27):
现在我在做一个课题,关于分布式算法滤波器的,滤波器的代码已经弄好的,需要进行前仿真,因为ise的simulator输入不能显示图形(只是用文字表示的),所以决定用modelsim, 但是接触modelsim时间不长,之前仿真也没遇到过这种需求,我需要testbench的输入是sine信号或chirp信号,手头有modelsim, ise和matlab,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的仿真,谢谢

网友:
好像matlab里面可以自动生成的吧,不过我也不是很会。

网友:
用matlab生成需要的测试数据向量。

加载到Testbench中用Modelsim来仿真。

楼主:
楼上的可不可以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你的分布式滤波器应该是数字的吧?用modelsim仿真。

网友:
用MATLAB将信号按照时钟频率采样为数字信号,写入文件中,在modelsim中读入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