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灯管的hspice模型

楼主(2009-06-27):
求一个灯管的hspice模型,芯片是用于启动灯管的,做仿真的时候需要这个东西,希望大家能分享

网友(2011-01-31):
这个,很难。
是不是开始的时候灯管要在未击穿状态,然后模拟击穿过程,然后负阻区特性?
是不是还要在电压降低到一定程度就熄灭,来仿真再次点火击穿?

我以前做过一个model,用veriloga写的。挺复杂的呢。hspice怎么写不知道,是不是也支持veriloga啊?
我写了一个,然后仿真中断断续续的改进,写了2个月才最终固定下来。
因为是前公司的事情了,所以我没有源代码了。楼主可以考虑按照这个思路自己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