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104总线DMA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27):
PC104或ISA总线的DMA在单一传送模式(总线周期窃取方式)下,允许的最大DRQ频率是多少啊?
我的一个250ksps的AD采集卡每个采集点给一个DRQ,发现在100ksps采样时都正常,200ksps以上就发生串道,我怀疑是因为DRQ请求频率高,导致丢点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DMA的读写速度有多少呢?是不是最快的 ?

楼主:
单点DMA肯定不快,我想知道单点情况下最快速度是多少?
我用单点DMA申请频率和读取速度就是AD的采样频率

楼主:
就这么沉了?

网友(2011-03-26):
深深爱你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