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数字电路中长线的RC问题

楼主(2009-06-27):
想对长线作spice仿真,需要分段建立RC模型。
问题是,在计算C的值的时候,如何分析才合理。
例如METAL2:
METAL2上下有METAL1和METAL3,另外还有POLY等等很多层,每层和METAL2都有平面电容的参数,计算METAL2长线的C的话
1.计算METAL2长线的面积乘以与METAL3的电容参数
2.计算METAL2长线的面积乘以与METAL1的电容参数
3.将1.2的结果相加

这样是否合理?

问题在于METAL2上下并没有布满METAL1和3 而且这样计算是否忽略了METAL2与除了METAL1METAL3以外的层的电容?

请指教讨论

网友:
仅供参考
1 对你关注的NET标注TEXT;
2 直接用RC参数提取工具获得所有电容,记得OPTION
3 找到相关的值,即可;

网友(2009-08-16):
这个问题最好交给RC工具完成。
提醒一点,即便是工具也只是能够近似计算出RC的分布和大小
长线建议中间加几个buffer,同时做好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