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AX32产生的STIL文件的仿真问题。 $STILDPV

楼主(2009-06-27):
大家好。
我用TMAX32产生了SCAN PATTERN 。
我希望能仿真一下。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可以做到。

使用了ncverilog modelsim,这两个工具
都不认识下面这段TMAX产生的代码,尤其是里面的任务。
在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总是说在0ps的时候达到了迭代极限,自动停止了。

请大家帮帮忙

///*
   // STIL Direct Pattern Validate Access
   initial begin
      //
      // --- establish a default time format for %t
      //
      $timeformat(-9,2," ns",18);
      vector_number =5;// 0;
      //
      // --- default verbosity to 0; use '+define+tmax_msg=N' on verilog compile line to change.
      //
      `ifdef tmax_msg
         verbose = `tmax_msg ;
      `else
         verbose = 0 ;
      `endif
      //
      // --- default pattern reporting interval is every 5 patterns;
      //     use '+define+tmax_rpt=N' on verilog compile line to change.
      //
      `ifdef tmax_rpt
         report_interval = `tmax_rpt ;
      `else
         report_interval = 5 ;
      `endif
      //
      // --- support generating Extened VCD output by using
      //     '+define+tmax_vcde' on verilog compile line.
      //
      `ifdef tmax_vcde
         // extended VCD, see Verilog specification, IEEE Std. 1364-2001 section 18.3
         if (verbose >= 1) $display("// %t : opening Extended VCD output file", $time);
         $dumpports( dut, "sim_vcde.out");
      `endif
      //
      // --- default miscompare messages are not formatted for TetraMAX diagnostics;
      //     use '+define+tmax_diag=N' on verilog compile line to format errors for diagnostics.
      //
      `ifdef tmax_diag
         diagnostic_msg = `tmax_diag ;
      `else
         diagnostic_msg = 0 ;
      `endif
      // '+define+tmax_parallel=N' on the command line overrides default simulation, using parallel load
      //   with N serial vectors at the end of each Shift
      // '+define+tmax_serial=M' on the command line forces M initial serial patterns,
      //   followed by the remainder in parallel (with N serial vectors if tmax_parallel is also specified)
      // +define+tmax_par_force_time on the command line overrides default parallel check/load time
      `ifdef tmax_par_force_time
         $STILDPV_parallel(,,,`tmax_par_force_time);
      `endif
      // TetraMAX parallel-mode simulation required for these patterns
      `ifdef tmax_parallel
         // +define+tmax_serial_timing on the command line overrides default minimal-time for parallel load behavior
         `ifdef tmax_serial_timing
         `else
            $STILDPV_parallel(,,0); // apply minimal time advance for parallel load_unload
            // if tmax_serial_timing is defined, use equivalent serial load_unload time advance
         `endif
         `ifdef tmax_serial
            $STILDPV_parallel(`tmax_parallel,`tmax_serial);
         `else
            $STILDPV_parallel(`tmax_parallel,0);
         `endif
      `else
         `ifdef tmax_serial
            // +define+tmax_serial_timing on the command line overrides default minimal-time for parallel load behavior
            `ifdef tmax_serial_timing
            `else
               $STILDPV_parallel(,,0); // apply minimal time advance for parallel load_unload
               // if tmax_serial_timing is defined, use equivalent serial load_unload time advance
            `endif
            $STILDPV_parallel(0,`tmax_serial);
         `else
            // default serial mode
         `endif
      `endif
      if (verbose>3)      $STILDPV_trace(1,1,1,1,1,report_interval,diagnostic_msg); // verbose=4; + trace each Vector
      else if (verbose>2) $STILDPV_trace(1,0,1,1,1,report_interval,diagnostic_msg); // verbose=3; + trace labels
      else if (verbose>1) $STILDPV_trace(0,0,1,1,1,report_interval,diagnostic_msg); // verbose=2; + trace WFT-changes
      else if (verbose>0) $STILDPV_trace(0,0,1,0,1,report_interval,diagnostic_msg); // verbose=1; + trace proc/macro entries
      else                $STILDPV_trace(0,0,0,0,0,report_interval,diagnostic_msg); // verbose=0; only pattern-interval
      $STILDPV_setup( "E:/simulation_stil/GPS_DSP_m4_20090617_artisan_ins_scan.stil",,,"GPS_DSP_test.dut" );
      while ( !$STILDPV_done()) #($STILDPV_run( pattern_number, vector_number ));
      $display("Time %t: STIL simulation data completed.",$time);
      $finish; // comment this out if you terminate the simulation from other activities
   end
   // STIL Direct Pattern Validate Trace Options
   // The STILDPV_trace() function takes '1' to enable a trace and '0' to disable.
   // Unspecified arguments maintain their current state. Tracing may be changed at any time.
   //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control tracing of:
   // 1st argument: enable or disable tracing of all STIL labels
   // 2nd argument: enable or disable tracing of each STIL Vector and current Vector count
   // 3rd argument: enable or disable tracing of each additional Thread (new Pattern)
   // 4th argument: enable or disable tracing of each WaveformTable change
   // 5th argument: enable or disable tracing of each Procedure or Macro entry
   // 6th argument: interval to print starting pattern messages; 0 to disable
   // For example, a separate initial block may be used to control these options
   // (uncomment and change time values to use):
   // initial begin
   //    #800000 $STILDPV_trace(1,1);
   //    #600000 $STILDPV_trace(,0);
   // Additional calls to $STILDPV_parallel() may also be defined to change parallel/serial
   // operation during simulation. Any additional calls need a # time value.
   // 1st integer is number of serial (flat) cycles to simulate at end of each shift
   // 2nd integer is TetraMAX pattern number (starting at zero) to start parallel load
   // 3rd optional value '1' will advance time during the load_unload the same as a serial
   //     shift operation (with no events during that time), '0' will advance minimal time
   //     (1 shift vector) during the parallel load_unload.
   // For example,
   //    #8000 $STILDPV_parallel( 2,10 );
   // end // of initial block with additional trace/parallel options
//   */

网友:
比较菜,没看懂

楼主:
主要问题是ncverilog不认识 函数,苦恼,不知道什么工具能支持

网友A:
write partten 时使用verilog格式,自己可以看懂,工具也能认。

网友:
正需要,弄一个来看看。。。

网友(2009-10-22):
写出*.v的文件仿真就可以了。这个需要STIL仿真需要调用动态库,比较麻烦

网友:
用ncverilog和vcs都可以仿真。你说的问题需要在run文件中添加一项,具体可以到sold里找,具体是哪个忘记了,那里有告诉你怎么设置。

楼主(2010-03-02):
回复 网友B:
那个版本的sold里面有介绍呢?我这里只有2000版的

网友(2010-05-02):
$STILDPV_parallel( 2,10 ); 這個類似于PLI,需要設定,VCS可以認,其他的工具沒試過;

网友:
这个得用DESIGN COMPILER的库文件

网友C(2010-06-14):
you can use VCS + PLI (stildpv) simulation

vcs -P <txs>/stildpv/lib/stildpv_vcs.tab <txs>/stildpv/lib/libstildpv.a

网友(2012-05-28):
vcs可以做到,在仿真选项里加一个指向tmax的pli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26):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教一下如何调用STIL动态库~

网友(2014-01-20):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做扫描链的插入,在做dft_drc的时候,报告找不到tmax32,我现在急用,你能不能给我传一个啊,我的邮箱是jr_zh@126.com,谢谢啦。

网友(2014-11-30):
你好,请教一下如何调用STIL动态库~

网友(2016-08-04):
生成stil文件的时候可以选择所需仿真工具产生相应脚本。

网友(2020-06-22):
引用 网友C:
you can use VCS + PLI (stildpv) simulation

vcs -P /stildpv/lib/stildpv_vcs.tab /stildpv/lib/libstil ...

这个回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write partten 时使用verilog格式,自己可以看懂,工具也能认。

请问怎么用tmax生成verilog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