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怎么测试

楼主(2009-06-28):
有谁知道pll怎么测试, 相位噪声怎么测?

网友:
没测过,但Agilent的Spectrum Analyzer应该可以测试phase noise and spur,不过需要电路驱动测试设备50-Ohm输入阻抗,比如50-Ohm的开漏输出,或开漏输出接Bias-T进测试设备,但要保证测试电路引入的噪声不影响测试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