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

楼主(2009-06-28):
本人最近看到一个用三极管搭接一个5倍频器,文中最后通过选择静态工作点。计算偏置电路,加入LC调谐回路,仿真并优化得出输入某一射频功率输出5次谐波有最大功率(比如说文中输入110MHz,得出当110MHz功率为17dBm时,在550MHz处能得到最大功率5.7dBm),一般倍频器有损耗,但我同样用他的管子搭接一个3倍频器,静态工作点几乎跟他一样(按照管子数据表Vcc=8VADS模型也是这个参数),偏置网络一样(参数有稍微改动),但是我调谐LC回路,当我输入100MHz和功率9dBm时,输出三次谐波上的功率居然达到13.5dBm,这是什么回事?是做成功率放大器了还是仍然可以作为三倍频器用?请求达人细致解答

网友:
有源倍频器并不一定都是有损耗的,也可以有增益的。
增益的大小与倍频次数有关,有源器件的增益频率特性影响也比较大。

网友(2010-03-13):
非常好的东西

网友:
真的很不错
再发个

网友:
LZ做的不错啊,本来就可以用有源器件做倍频器用的啊。选频对,再加好滤波电路,就可以得到你所想用的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