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人9054,test引脚必须上拉才能进BIOS,然后什么时候再下拉

楼主(2009-06-28):
请问高人9054,test引脚必须上拉才能进BIOS,然后什么时候再下拉,是进入BIOS就下拉还是出现windows画面再下拉,在出现windows进度条的地方我下拉了,发现死机了,进度条一点都不动,后来我重启,过了进度条再下拉,进windows后,不能找到新硬件,我扫描即插即用就死机,不知道什么问题,另外,我的电路图和RDK的电路图一致,该上拉的上拉,该下拉的下拉,还是附上原理图吧,请大侠们帮我诊断一下,哪怕是提点一下思考的方向,拜托了,各位
另:我试过将LHOLD和LHOLDA直接相连,不行,后来在FPGA内部用50M时钟打一下还是不行,我的LCLK是FPGA出的,直接用晶振的输入相连,也用过pll输出,还是不行,READY#,TRDY#都试过直接接地或者给低电平,我的93C56那焊接的是ATMEL的93C46,不知道影响不影响识别?请各位神仙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

9054部分

PCI long card universal - 32 BIT.pdf

PCI金手指部分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
而且比你还多
就是pci卡插在机器上,在进入bios是检测pci设备时就死机了
后面和你一样

网友:
我用9054作桥做的pci卡,test下拉,不接eeprom,EDI/O下拉,
插在机器上上电,bios中能识别,进入win系统之后,提示发现硬件
这是好的
过以后我再此操作一会,系统就起不来了,在检测PCI时死机了
然后连续几次都这样,是信号的问题吗?
不明白
还有就是进入系统以后,安装plx自带的驱动也死机,要不重启。郁闷

网友(2009-09-18):
0

我的也是,能启动;进入bios是检测pci设备时就死机? 点解??

网友(2009-11-08):
怎么没人回答啊,我也这个问题

网友(2010-05-18):
学习中,问题很多

网友:
怎么没人解答呢。。

网友(2010-09-08):
这个问题和我的一模一样,我的也是一扫描就死机,后来才发现其实就是TEST上下接,和EEDO/I上下接的问题。
    首先说下我对这TEST,EEDO/I的理解吧。当TEST脚上接时,9054所有脚均为高阻态,相当于9054不工作。手册上说,在不安装EEPROM时,EEDO/I要下拉,有空白EEPROM时要上拉,我的理解是EEDO/I下拉时,9054不从EEPROM读值启动,而是用默认值启动。EEPROM上拉时9054会读EEPROM前33bit,再决定启动方式。
    所以我的操作顺序是:A、 一开始TEST和EEDO/I都下拉,这样一定能进系统(因为9054没工作)。
                        B、进去到桌面后,再将TEST脚上拉,EEDO/I仍然是下拉(这时9054进入正常模式,但不从EEPROM读data来初始化,此时9054是用内部默认值初始化启动,这个时候可以扫描到新硬件且不会死机)
                       C. 装好PLX的驱动,将EEDO/I上拉,打开SDK中的PLXMON 就可以烧写EEPROM了。
                       D。烧写好后,以后进入系统时TEST和EEDO/I都是上拉。
    所以画PCB的时候一定要按RDK上的将TEST和EEDO/I设计成可以上下拉的模式,我们就是用一个面包板上做一个开关,将TEST和EEDO/I脚飞线出来接到面包板的开关上的,要上下拉变化的的时候拨开关就行

网友:
打字打错了点,是TEST脚下拉时9054处于测试模式,所有管脚为高阻

网友(2010-10-15):
看看你的原理图吧,我的最近出现了开机认不出来的问题

网友(2013-01-17):
249512875 说得真好,受益匪浅。

网友(2015-04-14):
板子装的是用过的eeprom,还没进行过重新烧录,20次里才能进入一次系统,其他都是黑屏

网友:
将eeprom下拉后,正常进入系统,问题是旧的eeprom如果是坏的,应该不会一会能进一会不能进系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