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610安装OpenAcess设置问题!

楼主(2009-06-29):
安装完成Cadence610后,在installscape/bin下运行./iscape.sh后,
$ ./iscape.sh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Locking assertion failure.  Backtrace:
#0 /usr/lib/libxcb-xlib.so.0 [0x6a9767]
#1 /usr/lib/libxcb-xlib.so.0(xcb_xlib_unlock+0x31) [0x6a9831]
#2 /usr/lib/libX11.so.6(_XReply+0x254) [0x70df54]
#3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lib/i386/libawt.so(XineramaQueryScreens+0xd0) [0xa6d9e7b8]
#4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lib/i386/libawt.so(xineramaInit+0x6f) [0xa6d57f4b]
#5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lib/i386/libawt.so(awt_init_Display+0x1af) [0xa6d5821b]
#6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lib/i386/libawt.so(Java_sun_awt_X11GraphicsEnvironment_initDisplay+0x1d) [0xa6d58445]
#7 [0xb3b30400]
#8 [0xb3b29e9b]
#9 [0xb3b271c4]
#10 .so [0xb7d786e4]
#11 .so [0xb7e2c79d]
#12 .so [0xb7d78936]
#13 .so [0xb7d5d9df]
#14 .so [0xb7d6210c]
#15 .so [0xb7d5cc3b]
#16 .so [0xb7d6241f]
#17 .so [0xb7dd9268]
#18 .so(JVM_FindClassFromClassLoader+0x208) [0xb7dc8530]
#19 .so(Java_java_lang_Class_forName0+0x182) [0xb7b9497e]
Locking assertion failure.  Backtrace:
#0 /usr/lib/libxcb-xlib.so.0 [0x6a9767]
#1 /usr/lib/libxcb-xlib.so.0(xcb_xlib_lock+0x2e) [0x6a990e]
#2 /usr/lib/libX11.so.6 [0x70d0e9]
#3 /usr/lib/libX11.so.6(XGetVisualInfo+0x26) [0x703216]
#4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lib/i386/libawt.so [0xa6d56e89]
#5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lib/i386/libawt.so [0xa6d5710a]
#6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lib/i386/libawt.so(awt_init_Display+0x2d7) [0xa6d58343]
#7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lib/i386/libawt.so(Java_sun_awt_X11GraphicsEnvironment_initDisplay+0x1d) [0xa6d58445]
#8 [0xb3b30400]
#9 [0xb3b29e9b]
#10 [0xb3b271c4]
#11 .so [0xb7d786e4]
#12 .so [0xb7e2c79d]
#13 .so [0xb7d78936]
#14 .so [0xb7d5d9df]
#15 .so [0xb7d6210c]
#16 .so [0xb7d5cc3b]
#17 .so [0xb7d6241f]
#18 .so [0xb7dd9268]
#19 .so(JVM_FindClassFromClassLoader+0x208) [0xb7dc8530]
Warning: Cannot convert string "-b&h-lucida-medium-r-normal-sans-*-140-*-*-p-*-iso8859-1" to type FontStruct
Use -help option for details on usage....

在弹出的installscape3.4界面中,进入Configure怎么没有OpenAccess配置界面呢?怎样配置OpenAccess?
并且在cadenceic610安装过程中,没有界面
软件安装完成后,进行OA设置,但进入configue后,没有界面

安装后运行lmli,可以,但没有退回到$提示符下,用ctrl+C才退出的,
$icfb&
后,提示:
ERROR: $OA_HOME/bin
/bin) /eda/ic610/OA
is not a valid OA bin directory.
Check your OA installation or update the value
of OA_HOME to point to a valid OA installation.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more information.
ERROR: Unable to set OA shared library path.

哪位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听说专门配置OA的, 但是IC61装完后做configue的时候会有一个步骤设置OA的路径.

楼主:
一般安装说明是这样的,但我的进入configure后,填入安装目录后,按next,没有出现OpenAccess配置呀,这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我的Linux fedora10没有完全安装呀,如果这样,怎样才能把没有完全安装的应用程序补全呢?谢谢!!

网友:
要一步步config下去, 第一步是问你IUS的路径吧. 大约第5步看到:
Welcome to the OpenAccess 2.2 Configuration Utility.

Important: Before continuing, first close all applications that use OpenAccess
libraries. Then make sure that there are no oaDMTurboServer processes running
(kill these processes with the kill command on UNIX/Linux).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q to quit):

网友:
这个东西不错 谢谢

楼主:
第一步是选择install directory,选择/home/eda/ic610
第二步selected release:ic610/inx86 Base Release
      select the products that you want to configure and click the Next button
这里选择所有的product,然后next
下一步 Configure:Report
其中#1SoftShare License Tools Error
下面只有close按钮
没有设置Openaccess的界面呀?
哪位帮忙,多谢了!!

楼主:
安装好ic610和mmsim610后,运行如下:
[**@localhost ~]$ 13:44:04 (lmgrd) -----------------------------------------------
13:44:04 (lmgrd)   Please Note:
13:44:04 (lmgrd)
13:44:04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3:44:04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3:44:04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3:44:04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13:44:04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3:44:04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3:44:04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3:44:04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3:44:04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3:44:04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3:44:04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3:44:04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3:44:04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3:44:04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13:44:04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3:44:04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3:44:04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3:44:04 (lmgrd)
13:44:04 (lmgrd) -----------------------------------------------
13:44:04 (lmgrd)
13:44:04 (lmgrd)
13:44:04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y
bash: y: command not found
[**@localhost ~]$ icfb&
[1] 9631
[**@localhost ~]$ /home/eda/ic610/tools/dfII/bin/icfb: /home/eda/mmsim61/tools/bin/cds_plat: /bin/csh: bad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OA_HOME/bin
(/home/eda/ic610/OA/bin)
is not a valid OA bin directory.
Check your OA installation or update the value
of OA_HOME to point to a valid OA installation.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more information.
ERROR: Unable to set OA shared library path.

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

楼主:
将license中的2700修改为5280后,运行如下:

[**@localhost ~]$ lmli
[**@localhost~]$ 13:51:02 (lmgrd) -----------------------------------------------
13:51:02 (lmgrd)   Please Note:
13:51:02 (lmgrd)
13:51:02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3:51:02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3:51:02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3:51:02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13:51:02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3:51:02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3:51:02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3:51:02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3:51:02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3:51:02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3:51:02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3:51:02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3:51:02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3:51:02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13:51:02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3:51:02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3:51:02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3:51:02 (lmgrd)
13:51:02 (lmgrd) -----------------------------------------------
13:51:02 (lmgrd)
13:51:02 (lmgrd)
13:51:02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0.8.0.7 build 26147) started on mnri (linux) (1/1/2002)
13:51:02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13:51:02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13:51:02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macrovision.com
13:51:02 (lmgrd) License file(s): /home/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13:51:02 (lmgrd) lmgrd tcp-port 5280
13:51:02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3:51:02 (lmgrd) Started cdslmd (internet tcp_port 56657 pid 9727)
13:51:02 (cd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0.8.0.7 build 26147
13:51:02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13:51:02 (cdslmd)     ==>FEATURE Cadence_3D_Design_Viewer cdslmd 16.0 31-dec-2025 uncounted \
    01357D06E4AD VENDOR_STRING=Team_EFA_2006 HOSTID=ANY ck=78 \
    SIGN2="0D0D EA79 E0C1 4F48 4DCF 770A E1AE F9EF 70FB FF11 B46D \
    CB35 F1D2 9A45 F4A3 05E1 EB0A CEF4 8396 87BA 7B4A BA27 CED9 \
    F214 BED4 2DC6 BF6A F385 8BDA C611"
13:51:02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13:51:02 (cdslmd)     ==>FEATURE Capture cdslmd 16.0 31-dec-2025 uncounted FC5BE9761A8C \
    VENDOR_STRING=Team_EFA_2006 HOSTID=ANY ck=115 SIGN2="172D DEBE \
    A0EB 398F CC4A 6F83 94C4 9562 ED81 D592 F833 18A4 F5A7 009E \
    EBE4 0F57 1D31 3017 21F4 CE68 9C92 4062 39AF 69FA 9B04 DEA3 \
    F3BB 5CF1 2709 1BDA"
13:51:02 (cdslmd) Feature LayoutPlus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Librarian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Viewer_Plus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PspiceAD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PspiceAA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studio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ConceptHD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PCB_librarian_expert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iP_Digital_Architect_GX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iP_Digital_Architect_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iP_Digital_Architect_X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iP_Digital_Layout_GX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iP_Digital_SI_X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iP_RF_Architect_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iP_RF_Architect_X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iP_RF_Layout_GX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Design_Editor_62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PCB_SI_23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PCB_SI_63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Quest_E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PCB_designer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CHDL_DesignAccess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PE_Librarian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Checkplus_Expert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Concept_HDL_rules_checker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Concept_HDL_studio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PCB_design_studio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dv_package_designer_expert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PCB_studio_variants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PCB_design_expert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dv_package_engineer_expert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Quest_SI_expert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Concept_HDL_expert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design_expert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dvanced_package_designer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designer_suit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OrCAD_PCB_Router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OrCAD_PCB_Designer_PSpic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OrCAD_PCB_Designer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UNISON_SPECCTRA_6U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_Unison_Ultra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_Unison_PCB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Unison_SPECCTRA_4U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PCB_Design_62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Package_SI_620_Suit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PCB_SI_62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Pkg_Designer_620_Suit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PCB_Router_23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PCB_Design_23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PCB_SI_630_Suit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PCB_Router_21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PCB_Router_61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_VT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_Q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_performanc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_PCB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_HP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_expert_system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_expert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_DFM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_autorout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_APD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_ADV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_6U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_256U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performanc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PCB_RF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llegro_PCB_Partitioning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dvanced_Pkg_Engineer_3D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PowerIntegrity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CTRAQuest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111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12141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140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1401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1402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1404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1406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206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207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2106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214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276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283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0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001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011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02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05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11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111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21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2101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212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2125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213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214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215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25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2501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2505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251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252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2521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253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276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3015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3016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3301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35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358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45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451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4511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453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457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458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65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7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71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74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85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3852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40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501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51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55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57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681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700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7011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7012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7013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7051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7052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7111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7112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7113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7151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7152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7351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7352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0001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4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45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51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5115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512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52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52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521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522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5255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53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531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532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54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72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974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plotVersa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LEAPFROG-CV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_21900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Datapath_Preview_Option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Turbo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X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Encounter_C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Digital_Implement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XL_Basic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Schem_Option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Turbo_Basic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OASIS_Simulation_Interfac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OASIS_RFD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rtist_Optimizer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rtist_Statistics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Corners_Analysis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ffirma_3rdParty_Sim_Interfac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ffirma_RF_IC_package_modeler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treRF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ubstrate_Coupling_Analysis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ffirma_RF_SPW_model_link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Core_Optimizer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Core_Characterizer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ULTRASIM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RELXPERT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UET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ffirma_AMS_distrib_processing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DE_VoltageStorm_Option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DE_ElectronStorm_Option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LAS_Cell_Optimization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Spectr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Spectre_RF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chip_editor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Layout_Migrat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ConcICe_Option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MS_environment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DRAC2COR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DRAC3COR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DRAC3DRC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DRACDIST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DRACERC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Distributed_Dracula_Option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DRAC3LVS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DRACLP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DRACPRE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DRACLVS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RCX-P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RCX-FS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RCX-MP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RCX-HF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DRC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LVS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MP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OPC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RCX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SI-T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SI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SiMC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SiV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UI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DV_design_rule_checker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DV_parasitic_extractor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ssura_DV_LVS_checker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Physical_Verification_Sys_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Physical_Verification_Sys_X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killDev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GX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Composer_EDIF300_Connectivity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nalog_Design_Environment_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nalog_Design_Environment_X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Analog_Design_Environment_GX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Visual_Analysis_X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Composer_EDIF300_Schematic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Layout_Suite_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Layout_Suite_X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Layout_Suite_GXL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Constraint_API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tre_BTAHVMOS_Models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Spectre_BTASOI_Models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tw01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Feature tw02 is not enabled yet
13:51:02 (cdslmd) License server system started on mnri
13:51:02 (cdslmd) No features to serve, exiting
13:51:02 (cdslmd) EXITING DUE TO SIGNAL 36
13:51:02 ((lmgrd)) Loop info: MT:0 VD_HB:0 reset:0clients:0fd's:0
13:51:02 (lmgrd) cdslmd exited with status 36 (No features to serve)
13:51:02 (lmgrd) cdslmd daemon found no features.  Please correct
13:51:02 (lmgrd) license file and re-start daemons.
13:51:02 (lmgrd)
13:51:02 (lmgrd)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you are using
13:51:02 (lmgrd)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from the one you expect.
13:51:02 (lmgrd)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13:51:02 (lmgrd) /home/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13:51:02 (lmgrd) is the license file you want to use.
13:51:02 (lmgrd)
[lee@mnri ~]$ icfb&
[1] 9728
[**@localhost ~]$ /home/eda/ic610/tools/dfII/bin/icfb: /home/eda/mmsim61/tools/bin/cds_plat: /bin/csh: bad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OA_HOME/bin
(/home/eda/ic610/OA/bin)
is not a valid OA bin directory.
Check your OA installation or update the value
of OA_HOME to point to a valid OA installation.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more information.
ERROR: Unable to set OA shared library path.

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2010-06-03):
I have also this proplems , but my teacher sovle this .thanks

网友(2011-07-08):
謝謝分享資訊,留著文件以備不時之需,感謝分享。

网友(2012-03-07):
安装xterm以后即可解决

网友(2014-06-04):
回复 网友A:

   weqweq

网友(2014-10-03):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在centos 6.3上安装的IC610. 但在ubuntu14.04上就没有这个问题。
请问
配置OpenAccess界面打不开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些版本就不行,不是少这个就是那个,所以说版本很重要,一开始就查查什么是配套的,才快捷

网友(2014-11-16):
http://bbs.eetop.cn/thread-153622-1-1.html
参考一下,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2015-04-04):
how  to solve? can you tell me? thanks

网友(2016-12-31):
回复 网友D:

   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吗,我遇到了这个问题,谢谢,O(∩_∩)O~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兄弟,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没有哇?O(∩_∩)O~

网友(2019-02-28):
ERROR: Unable to set OA shared library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