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参数仿真问题

楼主(2009-06-29):
请问,在cedence仿真s参数时候,如果电路是差分输入双端输出的话怎么进行s参数(sp)仿真??sp仿真都是单端输入单端输出的吧
加balun的话,因为balun的阻抗也是50,那结果就不是电路的s参数了吧?还是没影响??
请求帮助啊哈

网友(2012-09-12):
现在S参数仿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3-05-31):
回复 楼主:

    同问,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求大牛指点~!!

网友(2023-01-19):
请教楼主如何仿真?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多加几个port不行吗,,,noise分析只能两个port,但是你仿个SP应该还可以吧,之前搞开关的时候十几个port都能接上去

网友(2025-04-11):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