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极管整流和同步整流的应用场合

楼主(2009-06-29):
请教二极管整流和同步整流的应用场合,何时需要同步整流?

网友:
二极管的开关性能还是比不上MOS,这是为什么要费劲去做同步整流。

所以,如果需要提高更多一点效率(2%-5%),或者减少一点尖峰脉冲(二极管的反向偏置电容还是挺大的),或者电流特别大(二极管太烫),都会考虑使用同步整流。一般的,如果想简化电路,买一个好一点的肖特基,省事。

网友:
二极管整流是常用的整流方式,应用范围很广,如工频整流,开关电源中的高频整流,小信号的整流等!!

同步整流主要应用于大功率的开关电源整流电路中,同步整流技术具有整流功耗低,谐波含量小(EMI效果好)!

同步整流技术也曾在安全栅中出现过!主要用来降低回路损耗!!

网友(2010-07-11):
有轻载很重载效率的区别

网友(2014-09-12):
回复 网友A:

   这么牛逼的经历 美国ic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