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破解

楼主(2009-06-29):
机顶盒如何破解,有高手指导一二。

网友(2009-08-18):
不值得去破解,,所以没有人去破解

网友:
DVB-S 目前在四面上是沒有加密的。你就把FLASH裡的內容抄出來,把原來的PCB拿給朝板商去復制。就可以了。其他的機器受信號提供商控制,沒有什麼用。

网友(2010-03-08):
破解好像以后也不行了吧?

网友:
机顶盒破解主要是指CI破解,有特定的算法,一般都不向外公布

网友(2011-05-26):
是S还是C的?
S的盒子已经有人在卖,不过要看哪颗星了。
至于C的盒子,可能有个别地方有共享盒在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