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传输多路SDI数字视频信号?

楼主(2009-06-29):
各位前辈们,目前我已经制作成功了单路的ASI/SDI数字视频的光传输设备,但是如果想传输多路,比如2路和4路SDI/ASI信号,应该怎么办呢?我听说用时分复用可以,但是我不太清楚如何来做,恳求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符合SMPTE-346的标准做法相当复杂,据我所知只有挪威的Network公司(现在已经改名字了)有这种产品。既然是光传输,就用波分复用吧。

楼主:
其实只需要符合 EN50083-9 ,也就是DVB的ASI信号传输就可以了。270Mbps标准速率的传输。至于SDI,360Mbps和540Mbps就不用考虑了,如果涉及到260和540M,只能用波分复用了。但是270Mbps的话,4路ASI信号的速率也不会超过1.1Gbps,目前所有的千兆激光模块都可以传输1.25G,所以,只要能够复用ASI信号就足够了。

网友(2009-07-30):
高手啊,瞻仰中

楼主:
我不知道能不能分解串行信号,然后提取时钟,然后通过CPLD来进行复用呢?我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影响信号质量。还请各位前辈和老师多多指教!

楼主:
继续顶,期待答案。

网友(2010-01-19):
使用波分后,就成为两个单链接?楼主能够说明一下使用波分复用的情况吗?不太理解。

网友(2010-11-13):
sdi+音频用fpga怎么传啊?谁有方案和代码参考下。谢谢。windinsky12@163.com

网友:
可以用NS芯片+FPGA

网友(2016-07-14):
最终采取了什么方式去传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