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接地问题

楼主(2009-06-29):
做了一个程控放大器机箱,有放大器插件和控制器插件,放大器插件上的放大器增益由控制器插件上的控制器控制,控制信号都通过光偶隔离,放大器的输入信号通过屏蔽双绞线连接,最后机箱将要放到一个大机柜中,现在的问题是,放大器的地、控制器的地、屏蔽双绞线的屏蔽地、机箱地及机柜地应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
1)Analog Device Inc. 有篇Analog-Digital Conversion的handbook,上边的第九章Hardware Design Techniques对此有详细的分析2)Tim Williams, The circuit designer's companion中的第一章。eetop上有

网友:
好象ANALOG DEVICES网站上也有

网友:
相同的地不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