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ient .op与dc .op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6-29):
请问各位高手,在cadence的仿真中,transient  .op与dc  .op 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这两种情况下,查看MOS管的阈值电压相差好多,为什么?另外,在ADE中的计算器里,op和opt有什么不同
请各位大虾赐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虾给予解答

网友:
Cadence 里面这个不是特别清楚,不过你可以看看Hspice里关于tran和DC sweep的区别,应该是一样的吧。

hspice manual.pdf

网友:
transient DC的时候,激励必须有DC的赋值。DC分析的是在这个DC下的OP。

据说瞬态分析跟电路的初态有关,因而仿真器需要先做稳态DC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