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erilog编写去块效应滤波器?

楼主(2009-06-29):
各位亲爱的老师和前辈

我现在用Verilog编写去块效应滤波器。我的课题是 in-loop deblocking filter design。

做完了literature review 和 presentation 以后,对设计的原理已经有所了解。也读了一些关于这个设计的论文。

虽然关于去块效应滤波器的论文挺多,但是都没有提及如何编成,如何实现,都是些理论上的东西。

我打算用Verilog语言来实现。现在用的软件是Xilinx ISE和他自带的ISE simulator。

我的这个project只要做到仿真就可以了,综合和硬件实现都不用考虑。

现在我下载了一些关于verilog编成的书籍和关于Xilinx ISE

但是对于编成还是一窍不通啊。

请各位推荐一些关于这个方面的资料和代码吧。

提供一下编程的思路。

万分感谢。

网友:
就是一堆转置memory和加法 乘法器

网友:
分块图象之间会由于块中的运算,分引入块与块这间的不连续,这种不续通常发生在块的边界上,所以对这种不连续可以用二维滤波折方法让它不那么明显,也就是在修正边界处的点。

网友(2009-08-06):
我也正在做h.264的deblocking 发现memory 的调度好麻烦

网友(2010-02-05):
正在学习数字滤波器,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