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lna工作频率

楼主(2009-06-30):
CMOS 180nm 技术
给定的spec: input freq: 5.18GHz to 5.32 GHz
                            NF:2,5dB
                          IIP3:-5dB
                      1dBCP: -20dB
                          gain:5dB to 20dB
                      input level :-88dBm to -23dBm

1. 如何确定lna工作频率
2. lna是否在频率为5.18GHz到5.32GHz都要满足spec,还是只要在工作频率上
3. spec中没有给出S11,S12和S22,一般他们的值是多少被认为是好的 ( S11,S12,S22越小越好)
4. power在spec也没有给出,一般是多少呢 (对于differential lna)

网友:
不是很了解,建议你参照以下其它CMOS器件的DATASHEET

网友:
一般LNA的工作频率需要在比较好的线性区,当然这是可以测出来的,LNA的主要要求是噪声系数要小,而增益倒是其次的,主要是牺牲增益换取低噪声,需要进行的是噪声匹配,即匹配S11,这其中芯片的datasheet中都有,这是系统设计的基础,不可能不给。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你说的这些指标都可在datasheet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