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心请教】PCI Express Switch架构问题

楼主(2009-06-30):
小弟在做一个PCI Express Switch的收发测试,PCI Express Switch的UP端口连接x86主机,两个DP端口分别连接两块焊PCIE核的FPGA板,模拟PCIE设备,两块FPGA都被系统分配了地址。
        由CPU向两块板的地址发包,均可成功收到;但是由其中一块FPGA板向另一块FPGA板的地址发包,就会导致主机死机,接收端也未收到。
        请教各位朋友,一块板向另一块发包时,PCI Express Switch应该可以直接根据地址进行转发呀,为何会导致主机死机呢?
        在此多多谢过~~

网友:
唐僧写给悟空的一封信

亲爱的悟空:
    在天庭双螺杆住好一阵子了,不知你在花果山过得可好?我这封信写得很慢,因为知道你看字不快。我们已经搬家了,不过地址双螺杆没改,因为搬家时顺便把门牌带来了。这礼拜下了两次雨,第一次下了3天,第二次下了4天。

  昨天我们去买比萨,店员问道:“请问要切成8片还是12片?”你勤俭的师母说:“切8片好了,切12片恐怕吃不完。”那间店比萨还不错,改天我们全家再一起去街口的双螺杆餐馆吃牛排。

  还有你观音阿姨说你要我寄去的那件双螺杆外套,因为邮寄时会超重,所以我们把扣子剪下来放在那件外套的口袋里了。

  你嫦娥姐姐双螺杆早上生了。因为我还不知道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所以我不知道你要当阿姨还是舅舅。最近没什么事,我会再写信给你。

                                                                                                    师傅

网友:
按照实际来看,down不能直接和down通信,的确很奇怪,恐怕是为了安全起见吧,协议中没说。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用CPU配置本地的dma,让dma读取EndPoint1的数据,写入到EndPoint2地址空间中,这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我来拜读一下

网友:
我也不懂,弱弱的问一个,端点到端点的通信时不时地通过根联合体内部的交换器啊?

网友:
不懂,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09-08-05):
楼主的文章不错,,,,顶了。。。。

楼主的文章不错,,,,顶了。。。。

stock shanghai fulong zhengquan  www.fulong021.com

楼主:
现在两个EP间通过地址的读包可以直接收发了,但写包一发送还是导致CPU死机

网友:
如果FPGA要自主发包,必须使用支持多Root模式,即有多个非透明桥接口的PCIe交换机,并将FPGA接在这样的端口。

楼主(2009-09-22):
测试成功,问题还是处在写包协议的代码上,即接在透明桥接口上的N个FPGA也可以直接通信

网友:
LZ,你有没有PEX8548的详细DATA SHEET,如果有的话,麻烦你传一份给我,我的邮箱是:guangyong.wang@gmail.com,谢谢啦

网友(2010-08-02):
P2P 的cycle应该是要支持的, 可能是没有遵守ordering rule。
1# cavelas

网友(2010-11-10):
不懂,楼主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5-03-22):
楼主是用pcie交换机做系统吗?是否有涉及到PCIE交换机芯片的设计开发,如有兴趣,可以联系我clgao@ssmec.com

网友(2025-09-14):
p2p - ep之间可以直接通信,无需rp,这算是pcie的比较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