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心请教】PCI Express Switch架构问题

楼主(2009-06-30):
小弟在做一个PCI Express Switch的收发测试,PCI Express Switch的UP端口连接x86主机,两个DP端口分别连接两块焊PCIE核的FPGA板,模拟PCIE设备,两块FPGA都被系统分配了地址。
        由CPU向两块板的地址发包,均可成功收到;但是由其中一块FPGA板向另一块FPGA板的地址发包,就会导致主机死机,接收端也未收到。
        请教各位朋友,一块板向另一块发包时,PCI Express Switch应该可以直接根据地址进行转发呀,为何会导致主机死机呢?
        在此多多谢过~~

网友:
哈哈 ,也在玩pcie,死机是个头疼的问题,具体场景不是很清楚,用chipscope看些错误判断信号也许有些思路上的帮助

楼主:
观测时,发现没有收到发送端的包,只有一些PCIE核与上面总线交互信息的包

网友:
好贴,顶一个.

1 同事到外地出差,当地的同事热情好客,当晚便在一特色酒店的包间设宴接风。男男女女十几个人落座后便不停的聊天,只

有一个人在点菜。点好了,征求大伙儿意见:“菜点好了,有没有要加的?”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让小姐把点过的菜名儿报一遍。于是一位同事儿说:“小姐,报报。”
小姐看了他一眼,没动静。
“小姐,报一下!”哥们儿有点儿急了。
小姐脸涨得通红,还是没动静。

    “怎么着?让你报一下没听见?”哥们儿真急了。

    一位女同事赶紧打圆场:“小姐,你就赶紧挨个儿报一下吧,啊。”

    小姐嗫嚅着问:“那,那……就抱女的,不抱男的行吗?”

   “噗!”边上一位女同事刚喝的一大口茶全喷前边人身上了。十几个人笑做一团,小姐更是不知所措。

上海南新雅华美达大酒店

   2.上菜了,先上一个拌拉皮儿。一大盘拉皮儿端上来,接着是几碟儿配料、酱汁儿什么的。小姐上菜的时候没留神,一滴

酱汁儿洒在一位同事的裤子上了。那位儿也是成心逗闷子,假装阴沉着脸问小姐:“怎么办呀?”

    小姐很冷静地说:“怎么办都行。”

    “那你说怎么办?”

    “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你们这儿一般是怎么办的?”

    “要不俺帮您办?”

    “好呀。”

     只见小姐麻利的把几碟儿配料、酱汁儿一股脑倒在拉皮儿上,一手拿筷子,一手拿 勺子,刷刷几下就

拌好了。然后对那位说:“先生,拌好了,可以吃了。”

    同事努着眼珠子瞪着那盘子拉皮儿半天没说话,另一位同事替他跟小姐说了声“谢谢“上海虹桥迎宾馆

   3.上主菜了——烧羊腿,一大盘肉骨头,一碟子椒盐儿。一位老同事酷爱这口儿, 毫不客气的抓起一羊

腿,咔嚓就是一口,呱唧呱唧的大吃起来。小姐一见,说道:

    “先生,这个要蘸着吃。”

     老同事将信将疑的看了看小姐,又看了看其他人。当地的同事说:“蘸着吃好吃一些。”

    老同事于是拿着羊腿站起来,咔嚓又是一口。

    小姐赶紧过来问:“先生,您有什么需要吗?”

    “啊?没有啊。”

    “那请您坐下来吃。”

   老同事嘀咕着坐下来,看了看大伙儿,茫然若失。小心翼翼的把羊腿拿到嘴边,小心翼翼的咬了一口。

    小姐又说:“先生,这个要蘸着吃。”

   老同事腾地一下站起来,挥舞着羊腿怒气冲冲的嚷:“又要站着吃,又要坐着吃,到底怎么吃!?”

上海衡山度假村

  4.酒菜满席,领导跚跚而来。

    满座起身相迎,一片寒喧之声。

    旁边侍宴的小姐甚美,新来,经验不丰,颇有些紧张。

    众人落座,有人招呼:“小姐,茶!”

    小姐忙近前用手指点:“1、2、3、4、5、6、7,共七位!”

    众人哂笑,领导补充曰:“倒茶!”

   小姐忙又“倒查”了一遍:“7、6、5、4、3、2、1,还是七位。”

    有人发问:“你数什么呢?”

    小姐犹豫了一下小声答道:“我属狗。”

    众人怒,急呼:“叫你们经理来!”,经理入,垂手讪笑,问:“诸位,传我何事?”

    领导曰:“别多问,去查查这位小姐年龄属相。”

    经理纳闷,依命而行,旋来回复:“18岁,属狗!”

    领导大笑,众人大笑。领导海量不做追究,众人雅量不便追究。 上海波特曼丽思卡尔顿酒店

   5.酒过三旬,上来一道菜:“清炖王八!”

    众人皆喜,然未忘规矩,有人以箸拨王八头曰:“领导动动,领导动动!”

    领导看着被拨得乱颤的鳖头,心中不悦,既不愿谐了此言的尾音又不愿违了众人美意,于是乎持勺酌汤,曰:“好,好

!大家请随意。”

   又有人奉称曰:“对?D?D王八就该喝汤!”领导气得几乎喷饭。

    未几,汤将尽,有物圆圆浮出,问:“小姐,这是什么?”

    小姐忙答:“是王八蛋。”众人又惊喜:“领导先吃,领导先吃!”

    这些领导没听到“晦气”之言,甚悦,唤小姐:“给大家分分!”

    良久,小姐不动,领导怒问:“怎么,这也分不清楚吗?”

    小姐为难的说:“七个人,六个王八蛋,您叫我怎么分啊?”

    众人听罢,个个伸脖瞪眼,满口美食,难以下咽。`

    如果您笑了。帮忙顶一下。让别人也笑一下自己也笑一下

上海逸和龙柏饭店

网友:
楼上笑话可真好笑

网友:
不知道switch有没有定义DP to DP的传输

不是所有的Switch都拥有DP2DP的传输feature的,switch必须支持才可以直接route packet to other Downstream 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