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I非透明桥与透明桥究竟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09-06-30):
请问PCI非透明桥与透明桥究竟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2009-09-01):
简单地讲,透明的PCI至PCI桥将两个PCI总线段隔离,从而提供扩展负载数量和匹配不同工作频率、总线宽度或电压的能力。非透明的PCI至PCI桥增加了隔离主、从总线段之间地址域的功能。桥“装扮”成一个端点去发现软件,并转换两个域之间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