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spiceD提取网表的问题

楼主(2009-06-30):
一直以来都用HspiceS提网表仿真,不仅速度慢,还不能提带参数的网表!很郁闷

后来发现大多数晶园厂提供的PDK里面只有HspiceD view而不支持HspiceS!很鄙视

最近终于把烂服务器升级了,可以搞HspiceD了,发现提网表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很兴奋

可是刚发现一个大问题.......

HspiceD强制将三端器件nmos的B电位接gnd!、pmos的B电位接vdd!,很抓狂

copy一个analogLib的备份打开pmos的HspiceD view,发现"B"被默认为vdd!,想改还不让改!很难过

舍不得三端器件啊,共G的mirror能一条直线连到底,美观大方......

望高人指点迷津!很感谢

网友:
很简单, 如果你打开symbol, 选中那个B然后按q, 你可以看到property name是bulk_p. 于是回到你的schematic, 在pmos上按q, 点add, name是bulk_p, type是netSet, value是你指定的net name, 然后重新生成网表, 就看到vdd!变成你指定的net了. 同理在nmos加一个netSet property就好了.

楼主:
已经验证,问题完全解决!

昨天看到analogLib里的bulk_n是灰色的,立马就想跑去改analogLib的底层文件了,还好没崩掉

多谢指点!

网友(2013-10-26):
很棒的方法,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