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分路稳压

楼主(2009-06-30):
各位大侠帮忙看下这个电路能否实现大电流分路稳压功能,左侧为输入端,右侧为输出端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该死的广告挡住了,看不到

网友:
变压器基本型式

变压器的最基本型式,矿用干式变压器包括两组绕有导线之线圈,并且彼此以电感方式称合一起。当一交流电流(具有某一已知频率)流于其中之一组线圈时,于另一组线圈中将感应出具有相同频率之交流电压,而感应的电压大小取决于两线圈耦合及磁交链之程度。
  一般指连接交流电源的线圈称之为「一次线圈」(Primary coil);而跨于此线圈的电压称之为「一次电压.」。广州干式变压器 在二次线圈的感应电压可能大于或小于一次电压,是由一次线圈与二次线圈问的
什么是干式变压器「匝数比」所决定的。因此,变压器区分为升压与降压变压器两种。
  大部份的变压器均有固定的铁芯,
环氧树脂干式变压器其上绕有一次与二次的线圈。基于铁材的高导磁性,大部份磁通量局限在铁芯里,因此,干式变压器损耗两组线圈藉此可以获得相当高程度之磁耦合。在一些变压器中,线圈与铁芯二者间紧密地结合,其一次与二次电压的比值几乎与二者之线圈匝数比相同。因此,变压器之匝数比,一般可作为变压器升压或降压的参考指标。由于此项升压与降压的功能,使得变压器已成为现代化电力系统之一重要附属物,提升输电电压使得长途输送电力更为经济,至于降压变压器,它使得电力运用方面更加多元化,吾人可以如是说,倘无变压器,则现代工业实无法达到目前发展的现况。
  [1] 电子变压器除了体积较小外,在电力变压器与电子变压器二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一般提供60Hz电力网络之电源均非常庞大,它可能是涵盖有半个洲地区那般大的容量。电子装置的电力限制,通常受限于整流、放大,与系统其它组件的能力,其中有些部份属放大电力者,但如与电力系统发电能力相比较,它仍然归属于小电力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