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时钟树的问题!

楼主(2009-06-30):
在用Astro进行时钟树综合时,cts skew过不了什么办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CTS的时候,skew约束加得严一些。

网友:
如果通过严约束还是达不到,就要仔细分析你的clock structure。
如果没有transition、load、timing violation,skew达不到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09-07-30):
skew不是问题,timing slack为正就行。

网友:
如果坐CTS之后clock skew总是达不到自己的要求,说明tool实在找不到修的方法,有以下思路试试看
1.像楼上说的,把你的clock structure好好研究一下,有可能本身你的constraint+clock structure就无法实现,tool被搞糊涂了
2.你的floorplan可能有问题,有可能有些点就是会有很大的latency,确实就无法balance
3.report一下timing, 看看是哪些点lantency比较大,如果大部分的skew都比较小,看看那些个别点有没有floorplan + constraint + dont-touch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