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pio input 读取

楼主(2009-06-30):
试了一下nios EDS的count_binary例子程序,里面有个KEY_PIO的读取,pio设置为input only, interrupt sync,negedge。
程序里有个global 变量,edge_capture, 可是我不明白它是怎么获取key值的?没有看到它的ISR部分程序。
主程序里除了初始时,其他只有引用,没有赋值。

楼主:
终于折腾出来了

pio没有default的ISR,所以必须用HAL的方式注册ISR,edgecapture 变量应该就是在ISR中读取IO后存入的。
至于PIOinput的中断,实际上只要注册了ISR,它就会响应的,我错在了完全没有想到altera的文档本身就有错,edgecapture寄存器必须靠写1才可以清零,而不是写anything。结果中断不停的发生,但是却不是我要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