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方案

楼主(2009-06-30):
请教有下述方案没?
1. 充电管理
2. 备用自动切换,在电量低于75%时充电

网友:
请问是何种电池?Li-ion还是Pb acid,Ni-Cd, Ni-H?

多少节串联/并联?容量多少?充电电流/放电电流多少?

自动切换功能并不困难,但对不同的电池稍有不同。有兴趣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