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综合后分频模块的时钟问题

楼主(2009-07-01):
我现在在学习用DC进行综合
1、设计中存在有一个分频模块,分频模块出来三个时钟,分别是clk0、clk1、clk2,其中clk0经过一个反相器产生clk0_n;
2、综合后,不加sdf文件进行VCS仿真时,所有时钟都正常,按正常的分频值输出;
3、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加了sdf文件后,经过vcs仿真clk0、clk1、clk2正常输出,但clk0_n出现问题,比clk0慢非常多。
不知道现在问题出在呢,请大家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直接用内部的dcm模块产生时钟比较的好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fanout,时钟分频模块要求综合的时候不能对门电路进行优化的。。。这时就要注意扇出,扇出太大的话可能造成延时时间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