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hspice进行THD的分析

楼主(2009-07-01):
各位大虾,不知道用hspice如何进行THD的分析?有人做过吗,不知道用hspice可以做不?

网友:
用cadence的calculater啊,你只要跑玩一个TRAN就用里面的一个函数THD就可以计算了。

网友:
這邊有一個範例,你先看看.........

主要是要觀察VOUT輸出端的波形.....

詳細應用可以參考HSPICE command reference手冊

範例:
.option fftout <---請加入這一個"fftout"

.tran 100n 14m
.FFT v(VOUT) start=4m stop=14m FREQ=10K NP=65536 WINDOW=RECT FORMAT=NORM

网友(2011-05-04):
有下 .four 指令
.lis 檔裡面就會有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网友(2014-11-12):
受教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