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c-dc中驱动电路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

楼主(2009-07-01):
有哪位大侠知道
在DCDC中,功率管的驱动电路,反相器的宽长比很大,瞬间通过反向器的电流也很大,最大甚至达到200mA,(前仿真得出)
所以这就需要金属线很宽,尤其是电源线和地线,请问到底需要多宽了,按照1u走1.5mA电流来算肯定不需要那么宽,但是到底需要多宽
请大侠予以指导!!
谢谢!!

网友A:
用的是哪家的工艺?这个差别挺大的。

一个概念性的说法,如果steady state可以跑1um1.5mA, 那么瞬态可以6倍,即1um 10mA。

所以,200mA瞬态,放到20多um就差不多了。如果是我,会用30um。

然后这么大的金属还要slotting,麻烦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哪家的工艺?这个差别挺大的。

一个概念性的说法,如果steady state可以跑1um1.5mA, 那么瞬态可以6倍,即1um 10mA。

所以,200mA瞬态,放到20多um就差不多了。如果是我,会用30um。

然后这么大的金属 ...

-----------------------
我们用的工艺貌似也是1um 走1.5mA,现在发现在15ns内,最大电流达到600mA了
这样要用60um宽了,貌似很浪费面积
已经送出去了
实际只有10um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等待结果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和我一起看一个月后的测试结果

网友:
我想应该没事。15ns有600mA是仿真结果,还是pcb测试?是单次脉冲吧?一般fab标称的1.5mA/um还都有比较大的裕量。你这次只是比较pushing。。

期待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