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pwm IC设计中,怎样用HSPICE/SPECTRE仿真外围的变压器?

楼主(2009-07-01):
正在设计一个反激式AC-DC pwm IC,PWM驱动电路和外围功率MOS和变压器要一起仿真。
但怎么都搞不好变压器的仿真模型,用2个电感和一个K(耦合系数)也不行。

请教有过设计经验的高手,解答疑惑,不胜感激!
用别的方法建立模型也可以,变压器不光有变压比,还应包括原边和次边的具体电感值。

网友:
我也不會~ 也想要要學習~~

楼主:
自己顶!
继续寻找高手

网友A:
我做过一个类似的,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呀。你用的是pspice/hspice?

用这个命令的问题是什么?

L1 2 1 50u
L2 4 3 20u
K L1 L2 1

最后一行最后一个1是变压器的耦合系数。

我当时用的是LTSpice(linear tech那个),感觉还挺不错,可以直接probe等等。

网友:
关注这个话题

网友(2009-09-01):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一个类似的,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呀。你用的是pspice/hspice? 用这个命令的问题是什么? L1 2 1 50u L2 4 3 20u K L1 L2 1 最后一行最后一个1是变压器的耦合系数。 我当时用的是LTSpice(linear te ...

这个可以移植到cadence里面么?期待中!

网友:
哦,cadence的analogLib里面有一个叫mind的东西。在里面设置first coupled inductor, second coupled inductor, coupling coef. 然后两个电感分别设电感值,就好。

比如,原边100u, 次级1u,这样就是10:1。

网友(2009-12-10):
其實是有可能實現的 先用simulink建立模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析,终于又学到一点东西了

网友:
cadence 里就有, 用hspice 或者spectre都可以。

耦合的电感需要加入欧和系数,

是否共地的问题在仿真上不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