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M使用求助

楼主(2009-07-01):
如下是一个DCM核的wrapper文件内容。

module DCMsfc(CLKIN_IN,
RST_IN,
CLKDV_OUT,
CLKFX_OUT,
CLKFX180_OUT,
CLKIN_IBUFG_OUT,
CLK0_OUT,
CLK2X_OUT,
CLK2X180_OUT,
CLK90_OUT,
CLK180_OUT,
CLK270_OUT,
DO_OUT,
LOCKED_OUT);

input CLKIN_IN;
input RST_IN;
output CLKDV_OUT;
output CLKFX_OUT;
output CLKFX180_OUT;
output CLKIN_IBUFG_OUT;
output CLK0_OUT;
output CLK2X_OUT;
output CLK2X180_OUT;
output CLK90_OUT;
output CLK180_OUT;
output CLK270_OUT;
output [15:0] DO_OUT;
output LOCKED_OUT;

wire CLKDV_BUF;
wire CLKFB_IN;
wire CLKFX_BUF;
wire CLKFX180_BUF;
wire CLKIN_IBUFG;
wire CLK0_BUF;
wire CLK2X_BUF;
wire CLK2X180_BUF;
wire CLK90_BUF;
wire CLK180_BUF;
wire CLK270_BUF;
wire GND_BIT;
wire [6:0] GND_BUS_7;
wire [15:0] GND_BUS_16;

assign GND_BIT = 0;
assign GND_BUS_7 = 7'b0000000;
assign GND_BUS_16 = 16'b0000000000000000;
assign CLKIN_IBUFG_OUT = CLKIN_IBUFG;
assign CLK0_OUT = CLKFB_IN;

BUFG CLKDV_BUFG_INST (.I(CLKDV_BUF), .O(CLKDV_OUT));
BUFG CLKFX_BUFG_INST (.I(CLKFX_BUF), .O(CLKFX_OUT));
BUFG CLKFX180_BUFG_INST (.I(CLKFX180_BUF), .O(CLKFX180_OUT));
IBUFG CLKIN_IBUFG_INST (.I(CLKIN_IN), .O(CLKIN_IBUFG));
BUFG CLK0_BUFG_INST (.I(CLK0_BUF), .O(CLKFB_IN));
BUFG CLK2X_BUFG_INST (.I(CLK2X_BUF), .O(CLK2X_OUT));
BUFG CLK2X180_BUFG_INST (.I(CLK2X180_BUF), .O(CLK2X180_OUT));
BUFG CLK90_BUFG_INST (.I(CLK90_BUF), .O(CLK90_OUT));
BUFG CLK180_BUFG_INST (.I(CLK180_BUF), .O(CLK180_OUT));
BUFG CLK270_BUFG_INST (.I(CLK270_BUF), .O(CLK270_OUT));

DCM_ADV DCM_ADV_INST (.CLKFB(CLKFB_IN),
.CLKIN(CLKIN_IBUFG),
.DADDR(GND_BUS_7[6:0]),
.DCLK(GND_BIT),
.DEN(GND_BIT),
.DI(GND_BUS_16[15:0]),
.DWE(GND_BIT),
.PSCLK(GND_BIT),
.PSEN(GND_BIT),
.PSINCDEC(GND_BIT),
.RST(RST_IN),
.CLKDV(CLKDV_BUF),
.CLKFX(CLKFX_BUF),
.CLKFX180(CLKFX180_BUF),
.CLK0(CLK0_BUF),
.CLK2X(CLK2X_BUF),
.CLK2X180(CLK2X180_BUF),
.CLK90(CLK90_BUF),
.CLK180(CLK180_BUF),
.CLK270(CLK270_BUF),
.DO(DO_OUT[15:0]),
.DRDY(),
.LOCKED(LOCKED_OUT),
.PSDONE());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_FEEDBACK = "1X";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DV_DIVIDE = 5.0;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FX_DIVIDE = 2;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FX_MULTIPLY = 2;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IN_DIVIDE_BY_2 = "FALSE";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IN_PERIOD = 5.000;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OUT_PHASE_SHIFT = "NONE";
defparam DCM_ADV_INST.DCM_AUTOCALIBRATION = "TRUE";
defparam DCM_ADV_INST.DCM_PERFORMANCE_MODE = "MAX_SPEED";
defparam DCM_ADV_INST.DESKEW_ADJUST = "SYSTEM_SYNCHRONOUS";
defparam DCM_ADV_INST.DFS_FREQUENCY_MODE = "HIGH";
defparam DCM_ADV_INST.DLL_FREQUENCY_MODE = "HIGH";
defparam DCM_ADV_INST.DUTY_CYCLE_CORRECTION = "TRUE";
defparam DCM_ADV_INST.FACTORY_JF = 16'hF0F0;
defparam DCM_ADV_INST.PHASE_SHIFT = 0;
defparam DCM_ADV_INST.STARTUP_WAIT = "FALSE";
defparam DCM_ADV_INST.SIM_DEVICE = "VIRTEX5";
endmodule

问题1. 我看到很多人在使用DCM的时候都要把输入和输出使用BUFG。但是从wapper文件里不是可以看到它已经使用了BUFG了么,为什么还要再用?
问题2.defparam用法,如果我在代码中写如下语句: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_FEEDBACK = "1X";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DV_DIVIDE = 3.0;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FX_DIVIDE = 4;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FX_MULTIPLY = 8;
然后调用该DCM核,是不是会把wapper文件中对应的参数的值更改了?

我在ISE中做了实验,发现写了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_FEEDBACK = "1X";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DV_DIVIDE = 3.0;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FX_DIVIDE = 4;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FX_MULTIPLY = 8;
在功能仿真的时候发现以上语句并没有起作用,参数仍然使用的是旧值。
但是综合时候不会报错,看了综合报告,综合的时候明明已经改变的参数的值。

问题是到底参数的值变了么~~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Wrapper 里若包了就不用再用了

网友:
可以试试改用以下参数设定方式(verilog 2001)

DCM_ADV

#(

.CLK_FEEDBACK(CLK_FEEDBACK),

.CLKDV_DIVIDE(CLKDV_DIVIDE),

.CLKFX_DIVIDE(1),

.CLKFX_MULTIPLY(2),

.CLKIN_DIVIDE_BY_2(CLKIN_DIVIDE_BY_2),

.CLKIN_PERIOD(51.44),

.CLKOUT_PHASE_SHIFT(CLKOUT_PHASE_SHIFT),

.DCM_AUTOCALIBRATION("TRUE"),// DCM calibration circuitry "TRUE"/"FALSE"

.DCM_PERFORMANCE_MODE("MAX_SPEED"),// Can be MAX_SPEED or MAX_RANGE

.DESKEW_ADJUST(DESKEW_ADJUST),

.DFS_FREQUENCY_MODE("LOW"),

.DLL_FREQUENCY_MODE(DLL_FREQUENCY_MODE),

.DUTY_CYCLE_CORRECTION(DUTY_CYCLE_CORRECTION),

.FACTORY_JF(16'hF0F0),

.PHASE_SHIFT(PHASE_SHIFT),

//
.SIM_DEVICE("VIRTEX5"),// Set target device, "VIRTEX4" or "VIRTEX5"

.STARTUP_WAIT("FALSE")

)

clk_x2_dcm

(

.CLK0(),

楼主:
非常感谢您~~~~~~

网友:
verilog 不是特别熟悉,

网友:
建议你做一个DCM的IP core,用生成器生成,然后参考这个代码。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09-08-01):
同意三楼的说话

网友(2010-09-26):
module dcm(CLKIN_IN,
           RST_IN,
           CLKIN_IBUFG_OUT,
           CLK0_OUT,
           CLK0_OUT1,
           LOCKED_OUT);

    input CLKIN_IN;
    input RST_IN;
   output CLKIN_IBUFG_OUT;
   output CLK0_OUT;
   output CLK0_OUT1;
   output LOCKED_OUT;

   wire CLKFB_IN;
   wire CLKIN_IBUFG;
   wire CLK0_BUF;
   wire GND_BIT;
   wire [6:0] GND_BUS_7;
   wire [15:0] GND_BUS_16;

   assign GND_BIT = 0;
   assign GND_BUS_7 = 7'b0000000;
   assign GND_BUS_16 = 16'b0000000000000000;
   assign CLKIN_IBUFG_OUT = CLKIN_IBUFG;
   assign CLK0_OUT = CLKFB_IN;
   IBUFG CLKIN_IBUFG_INST (.I(CLKIN_IN),
                           .O(CLKIN_IBUFG));
   BUFG CLK0_BUFG_INST (.I(CLK0_BUF),
                        .O(CLKFB_IN));
   BUFG CLK0_BUFG_INST1 (.I(CLK0_BUF),
                         .O(CLK0_OUT1));
   DCM_ADV DCM_ADV_INST (.CLKFB(CLKFB_IN),
                         .CLKIN(CLKIN_IBUFG),
                         .DADDR(GND_BUS_7[6:0]),
                         .DCLK(GND_BIT),
                         .DEN(GND_BIT),
                         .DI(GND_BUS_16[15:0]),
                         .DWE(GND_BIT),
                         .PSCLK(GND_BIT),
                         .PSEN(GND_BIT),
                         .PSINCDEC(GND_BIT),
                         .RST(RST_IN),
                         .CLKDV(),
                         .CLKFX(),
                         .CLKFX180(),
                         .CLK0(CLK0_BUF),
                         .CLK2X(),
                         .CLK2X180(),
                         .CLK90(),
                         .CLK180(),
                         .CLK270(),
                         .DO(),
                         .DRDY(),
                         .LOCKED(LOCKED_OUT),
                         .PSDONE());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_FEEDBACK = "1X";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DV_DIVIDE = 2.0;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FX_DIVIDE = 1;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FX_MULTIPLY = 4;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IN_DIVIDE_BY_2 = "FALSE";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IN_PERIOD = 18.519;
   defparam DCM_ADV_INST.CLKOUT_PHASE_SHIFT = "NONE";
   defparam DCM_ADV_INST.DCM_AUTOCALIBRATION = "TRUE";
   defparam DCM_ADV_INST.DCM_PERFORMANCE_MODE = "MAX_SPEED";
   defparam DCM_ADV_INST.DESKEW_ADJUST = "SYSTEM_SYNCHRONOUS";
   defparam DCM_ADV_INST.DFS_FREQUENCY_MODE = "LOW";
   defparam DCM_ADV_INST.DLL_FREQUENCY_MODE = "LOW";
   defparam DCM_ADV_INST.DUTY_CYCLE_CORRECTION = "TRUE";
   defparam DCM_ADV_INST.FACTORY_JF = 16'hF0F0;
   defparam DCM_ADV_INST.PHASE_SHIFT = 0;
   defparam DCM_ADV_INST.STARTUP_WAIT = "FALSE";
   defparam DCM_ADV_INST.SIM_DEVICE = "VIRTEX5";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wrapper里面用了bufg,后面就可以不用了。

关于defparam,你在这里面修改的只是HDL 模型的参数,你要知道综合和仿真的时候用的不是这个东西,而是dcm.xaw文件,这个文件你是该不了的。

网友:
ps:你对defparam的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支持,我也正研究这方面

网友:
貌似这方面资料不太好找

网友(2012-08-19):
看DCM IP核的datasheet,有DCM的结构,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