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路仿真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楼主(2009-07-01):
比如我想仿一个SC放大器增益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用什么软件或者什么好的方法能仿出来

网友:
用orcad里面的pspise吧

网友:
Ispice对电源类开关电路仿真有独到之处,Pspice对此类问题差点。

网友:
ORCAD挺好用的

网友(2009-08-10):
正常仿真不好么?
只要保证变量设置跟实际工作情况一样,得到的增益曲线就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