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输入18V输出的DCDC设计方案,100W,

楼主(2009-07-01):
求助:12V输入18V输出的DCDC设计方案,100W,电路尽可能的简单。
哪位大侠有,望不吝赐教!!!

网友:
对输出电压的稳定性要求多高?

工作温度范围?

可以用电感的?还是要纯电容的?

可以告诉一下大致的应用领域吗?

网友:
你这个电压很有趣,12V和18V相差不大?
100W?先说明一下是想用现成的12V给什么电路供电?

网友:
隔离?非隔离?

网友:
先给一个满足楼主要求的设计吧。(虽然我们不懂楼主的设计意图,权当抛砖引玉。) 功能和稳定性(负载、温度等)应该都没有问题;电路也相对简单。其他一些细节,如输出电压调节(只需调节图中16.2k的电阻),以及成本控制,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

http://www.linear.com/pc/productDetail.jsp?navId=H0,C1,C1003,C1042,P88519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电源设计不是光看输入输出电压和输出功率的,性能指标说明的越详细别人才能更好的帮助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