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技术参数

楼主(2009-07-01):
请教判定开关电源的性能时会用到哪些重要的技术参数。

网友:
呵呵,多了吧。
输入电压范围
load regulation(就是输出电流变化,输出电压的稳定度)
ripple
动态响应
还有一些overshoot,undershoot
OCP,OVP,OTP之类的了
具体看你的应用了

网友:
列举一些吧。楼上说的已经很好了。

括号里的是范例。

输入电压范围(3-45V)
输出电压范围(2-60V)
输入电压噪声抑制(line regualtion)(75dB)
输出电压稳定性(load regualtion)(漂移<1%)
输出电压纹波(10mV peak-to-peak)
开关频率(1MHz)

最大输出功率(60W)
转换效率(88% typical)
开关最大允许电流(1.5A)

工作温度范围
温度系数(10ppm/C)
平均寿命(mean time between/to failure)(10年故障率0.3%)
EMI(各地标准稍有不一)

其它附加功能:
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载保护,开路保护(电流源),自动休眠,动态响应的稳定性,外围元件的数量、精度需求,还有一些搞笑一点的(但也重要),比如无铅封装。。

网友:
还有一个软启动功能,

网友:
是啊,是啊。不知道他们哪里想出来那么多奇怪的feature。。。还抖动的频率减少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