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功率管驱动电路的电源和地线的宽度?

楼主(2009-07-01):
有哪位大侠知道在DCDC中,功率管的驱动电路,反相器的宽长比很大,瞬间通过反向器的电流也很大,最大甚至达到200mA,(前仿真得出)所以这就需要金属线很宽,尤其是电源线和地线,请问到底需要多宽了,按照1u走1.5mA电流来算肯定不需要那么宽,但是到底需要多宽请大侠予以指导!!谢谢!!

网友:
As large as possible, do you know area limited? The wire width should be area limited.

楼主:
谢谢!
那个驱动电路在13ns内,最大电流达到625mA,其他时钟的其他时间没有电流
请问估算一下要多宽
工艺是1u能承受1.6mA 电流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阿

网友:
参考foundry厂给出的,可靠性 电流密度数值,以及RMS, AVG数值,自己评估吧......

楼主:
好像没有统一的说法
只能靠自估了

网友:
连PAD都包起来也不算多

网友(2010-07-29):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功率管画出来,发现管子的宽度走不了那么大电流,就是金属的电流密度超标了。我想可以再画宽一点或者增加金属层数,不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2011-09-22):
按走正弦信号的电流是直流的3倍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