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VA sequence的用法,高手回答一下,急!!!

楼主(2009-07-01):
请教高手:与时序相关的序列可以相互调用吗?下面s2序列中使用了s1,这种写法对吗?
sequence s1;
   @(posedge clk) $fell(a) |-> (!a) [*2];
endsequence

sequence s2;
   @(posedge clk) (s1 |=> a [*2]) [*4];
endsequence

sequence s3;
   @(posedge clk) s2 |=> s2;
endsequence

sequence s4;
   @(posedge clk) s2 |=> a [*8];
endsequence

property p1;
   @(posedge clk)
   s3 or s4;
endproperty

上面序列的写法有语法错误吗?去掉3个序列中的@(posedge clk),只在property中定义时钟可以吗?
找了一些资料,没看到有这样使用序列的,小弟刚学,请高手指点一下,急!!!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期待高手们的回答……
先谢了!

楼主:
序列中是不是不能使用蕴含操作符啊?

网友:
蕴含操作符只能在property中使用,不能用在序列当中。
建议不要在序列中定义时钟。

网友:
序列里是不能用蕴含的,在sequence或者property里最好只在一个里边加clock

网友(2009-12-30):
序列里是不能用蕴含的,在sequence或者property里最好只在一个里边加clock
引用 网友A:

多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