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bluetoolth GPS 有可能共用電路嗎??

楼主(2009-07-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目前市場上還沒有這種吧

网友(2009-08-29):
不会公用天线

频段都不一样,不会公用天线的

网友(2009-09-28):
将wifi,BT,gps综合在一个模块上是有可能的,CyberTAN的不就可以吗,
但是共用天线应该做不到吧!

网友(2011-02-14):
频段都不一样

网友(2013-07-12):
LZ指的共用部分的电路是指什么?
天线口?肯定不行。
RF前端?虽然是看上去是一个模块,但是电路结构均不同。
数字域?这个可以有,空口信号到了数字域处理的方法就很多了。虽然标准不同,但是可以进行融合,SDR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