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p作单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01):
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
峰峰值Vpp经常以单位出现在说明书中,如TI的ADS5463的datasheet中说:该芯片的差分输入摆幅为2.2Vpp,又说差分时钟为3-Vpp
请教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

另附上该芯片的说明书

网友:
最高点平与最低点平之差

网友:
楼上正解
Vpeak-peak

网友:
.123465

------------------------------------------------------------
   广州游戏机    广州游戏机厂家  游戏机

楼主:
我知道峰峰值的定义是指电压的最高值减去最低值,我想问的是输入差分电压摆幅为2.2Vpp,这个Vpp指的是什么信号的电压的峰峰值,如果是指输入电压的峰峰值的话,那么摆幅应恒定为1Vpp。

网友:
限制性的推荐参数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峰峰值的定义是指电压的最高值减去最低值,我想问的是输入差分电压摆幅为2.2Vpp,这个Vpp指的是什么信号的电压的峰峰值,如果是指输入电压的峰峰值的话,那么摆幅应恒定为1Vpp。

希望能解释一下1Vpp的恒定摆幅指的是什么。这样的参数通常是一些指标要求,例如电视信号的标称幅度是1Vpp(阻抗75欧姆)电路连接的实际值一般都会有偏差的,通常情况下也都不会是恒定的,你说的是类似情况吗?

具体对这个器件中2.2Vpp的说明,请参考原资料第16页 <Input Configuration>(第二段)中的叙述讲的很清楚了--这是为保证电路正常工作的摆幅限制性参数。请再消化:时钟参数(3VPP)和输入参数不一样,那是需要予以满足的条件参数

This means that each input has a maximum signal swing of 1.1Vpp for differential input signal swing of 2.2Vpp.

(我找到的PDF资料拒绝COPY),故不能附上全文,原谅。是这份资料吗(附件)?

网友:
Vpp并不是单位,只是说明2.2v是峰峰值

网友:
Vpp代表峰-峰值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