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差模信号上添加共模信号?

楼主(2009-07-01):
像下面这个电路是否正确,vin+和vin-是差模信号,中间是共模信号,但是感觉是电压源并联一样

网友:
就是这样加的呀,没错

网友:
cadence ideal_balun

in cadence spectre, analogLib library: ideal_balun
it is very easy to generate a differential and common signals

网友:
对就是加在中间的

网友:
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样加是正确的阿~

网友:
AC COUPLED IN, HIGH Z CM B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