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09-07-02):
最近在学习比较器,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比较器的失调对比较器的精度有影响吗,我看Allen的书上说的不太清楚。我觉得有影响,因为失精度等于Vih-Vil,当存在失调电压时,Vih-Vil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精度有影响。
不知是不是这样,请教大家了

网友:
of course, offset 会影响你的翻转点的准确度.
但是,如果offset在你的电路里面对整个系统影响不大的话,那就没关系了。

网友:
这个“翻转点的准确度”应该就是精度,能够比较识别的最小精度。所以失调是会影响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