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灵异仿真现象,谁来帮我解惑一下,谢谢

楼主(2009-07-02):
设计了一个RF front-end,就是LNA,Mixer,LO
LO是普通的cross-coupled LC oscillator,前天设计仿真时就觉得很奇怪,满振时间一会是200ns,一会是600ns,一会又跳到800ns,有时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杂乱信号,我啥参数也没改。
今天把所有设计的部件全部级联起来(都做成symbol再连的),做系统仿真,mixer输出正常,LO输出也很正常(我调整了电容,因为负载电容变了,影响了LO频率)。于是我想再确认一下LO单独仿的波形,结果有时输出是直流电压,根本不起振,有时是衰减震荡,不到200ns就全衰减完了。我什么也没做,于是又重新去仿系统级的输出,LO输出却是正常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单独一个LO仿不能正常震荡(前天还是正常震荡),但在系统里LO又正常输出,实在是太困惑了,各位又遇到这种情况吗?LO与mixer之间有用电容做DC隔离,mixer的直流工作点都正常。
我用的是Spectre。谢谢了

网友:
用不著害怕,LO都是这样的....
一会正常一会儿就怪怪的...

网友:
1. 有没有使用 trigger source;
2. ADE 仿真选项有没有选择 conservative. 如果两项都有,仿真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3. 关于设计,LC VCO 的开环 gain margin 是否足够小 (以满足起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