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控制IC电路与外围器件怎样一起仿真

楼主(2009-07-02):
所设计的IC是PWM电路,外围的功率MOS和变压器等分立器件怎样联合仿真?
仿真工具HSPICE或NANOSIM

楼主:
为什么没人搭理?

网友:
你可以去网上查找分立元件的spice model,或者去找厂家要model。然后结合你的IC内部电路跑仿真啊。

网友A:
可以试试LTSpice?

http://www.linear.com/designtools/software/ltspice.jsp

这个软件里有很多分立元件的模型。

它可以直接做schematic edit,也可以打开netlist来仿真。

网友:
我们以前是自建外围的功率MOS和肖特基二极管等分立器件的spice 模型库,然后调用来跑spice的IC全系统仿真。
我用Smartspice或evercad跑系统仿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LTSpice?

http://www.linear.com/designtools/software/ltspice.jsp

这个软件里有很多分立元件的模型。

它可以直接做schematic edit,也可以打开netlist来仿真。

LTSpice是不合适用来做电源芯片设计工具的。
不过它里面的分立元件的spice模型可以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LTSpice是不合适用来做电源芯片设计工具的。
不过它里面的分立元件的spice模型可以借用.。

but why? The schematic editor is kind of poor, (and may not be able to handle 10k+ transistors.) But the ltspice simulator is pretty cool. LT people are switching from pspice to this simulator, actually.

Yeah, and it's only good for pure analog power ic... which is horrible.

网友:
首先,用厂家提供的电源芯片做电源系统设计和设计电源芯片有很大的不同,
后者需要晶圆厂提供的mosfet、电阻、电容等工艺模型库,设计的对象是bandgap参考电压源,比较器,opa,driver等等线性或非线性子电路,连一个基本的门电路都是用晶体管搭的。
需要spice软件支持的仿真功能很多,比如对工艺角的仿真。速度也要求很快。同样是spice,但对精度、速度、收敛性和功能的要求不同,对模型的支持也不同,IC设计中的晶体管模型是高精度的物理工艺模型,很多电路级的SPICE仿真器是不支持的。

总之,LTSPICE是很好的电路极仿真器,但不是一个专业的IC设计级仿真器。IC设计有其专门的仿真软件,如Hspice,Smartspice等等

网友:
呵呵,据我的理解,LTSpice对器件的仿真还是不错的。include代工厂的model也不困难(只试过tsmc,cswc和belling的,当然还有linear自己的process)。它对开关电源的仿真,无论PCB还是IC,都有专门对steady state的优化;多数开关电源的仿真,速度和收敛性都是hspice不能比的。在linear,很多IC设计师也都开始使用LTSpice而不是pspice了,当然也仅限于取代pspice。

LTSpice在器件方面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对温度参数的支持还不够。别的比如process corner命令行都还过得去。

在IC系统方面,LTSpice做纯analog还行,如果mix signal的话,连个ideal counter model都没有。。自顶向下的设计中,这倒是更大的缺点,我个人觉得。

LTspice schematic editor想做IC设计当然还很欠缺。。哎,不过这个总不算是最要紧的。

还有,很高兴和你的讨论,YNHE。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我也想知道啊    感谢!!!

网友:
开关电源仿真有一定的难度!!
如果作者以前有用过PSPICE仿真开关电源的经验!!那还可能!!

最好是买本相关的教程如<<开关电源 spice仿真与实用设计>> 这本书是安森美工程师之作!!
有很强的实用性!!

网友:
duklw 的键盘的句号键是不是不好使了?

网友(2010-04-22):
首先,用厂家提供的电源芯片做电源系统设计和设计电源芯片有很大的不同,
后者需要晶圆厂提供的mosfet、电阻、电容等工艺模型库,设计的对象是bandgap参考电压源,比较器,opa,driver等等线性或非线性子电路,连一 ...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级和电路极的差异还是蛮大的,尤其做到开关频率较高的时候。寄生所产生的影响往往会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网友:
做Power IC还没有哪种工具可以从头到尾都可以的。我一直用Cadence来做IC,但是做系统设计的时候却要用到其它软体。
有时候的Model需要自己建立,因为一些寄生的参数Model并不给你提供。

网友(2011-01-09):
就是需要外围期间的模型吧?

网友(2011-06-07):
外围也只需要功率管,肖特基的模型把。
AC-DC的话
变压器用理想的,光耦用CCCS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