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的异同

楼主(2009-07-02):
如图所示:

无

两个电路图有何不同点,麻烦高手指点。谢谢
忘记补充了,两个电路是数字逻辑电路,其IN电压与VCC都不一致。
从电路分析,我感觉两个电路输出端的逻辑都是一致的,那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前者输入阻抗低,后者高。应用时跟前级的驱动能力有关。
不想计算的话,仿真一下输入阻抗

网友:
一个是单级的共发射极放大器,另外一个是两极放大器啊,电路的增益不一样啊

网友:
错了,第一个是共基极

楼主:
补充描述

不好意思,我忘记说明了,这个电路是一个数字逻辑电路,不是模拟电路,请问逻辑出来有何不同?

网友:
如果说是逻辑关系,是一样的。
第一个电路发射极和集电极是同相的;后面的电路则相当于两级反相---也等效于同相。至于其它参数要看你的电路的连接情况了(例如输入阻抗要求等)。

楼主:
两个电路的输入阻抗有值,分别在什么级别?
平时一般低频逻辑电路,使用第一个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第二个电路除了元件多一点,还有什么缺点呢?

网友:
俺的模电学得不怎么地,特地来学习一下!

网友:
第一个电路是共基电路,Vin触发电平较高,接近VCC,故是不完善的共基电路,共基电路的特点是输入阻抗低,频率特性高,如加基极分压电阻,可调节基极电位,即可调节Vin触发电平.
第二个电路是两级共射电路,输入没有限流电阻,故也是不完善的共射电路,并有延时,频率特性低,由于没有基极电阻,不能估算Vin触发电平,反过来,调节基极电阻,也能调节Vin触发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