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LPC23XX全套样例代码

楼主(2009-07-02):
LPC23XX驱动开发必备资料!

网友:
//与硬件有关的定义:数据口用的是P3口,控制口用的是P2口,

//与硬件有关的定义:数据口用的是P3口,控制口用的是P2口,
//如果不同,可以更改以下定义。

#include "msp430x44x.h"

#define  LCD_CON_DIR    P2DIR
#define  LCD_CON_OUT    P2OUT
#define  LCD_DI         BIT0
#define  LCD_RW         BIT1
#define  LCD_EN         BIT2
#define  LCD_CS1        BIT3
#define  LCD_CS2        BIT6
#define  LCD_RST        BIT7

#define  LCD_DATA_DIR   P3DIR
#define  LCD_DATA_IN    P3IN
#define  LCD_DATA_OUT   P3OUT
#define  LCD_DATA_BIT0  BIT0
#define  LCD_DATA_BIT1  BIT1
#define  LCD_DATA_BIT2  BIT2
#define  LCD_DATA_BIT3  BIT3
#define  LCD_DATA_BIT4  BIT4
#define  LCD_DATA_BIT5  BIT5
#define  LCD_DATA_BIT6  BIT6
#define  LCD_DATA_BIT7  BIT7
//*****************************************************************
//以下为LCD的命令字
#define DISPLAY_ON    0x3F   //显示屏开命令字
#define DISPLAY_OFF   0x3E   //显示屏关命令字
#define SET_SHOW      0xC0   //设定显示起始行命令字
#define SET_X         0xB8   //设定显示行命令字
#define SET_Y         0x40   //设定显示列命令字
--------------------------------------------------------------------------------------------------------
#include "LCD_DEFINE.H"

void lcd_init(void)
{
  LCD_DATA_OUT = 0x00;
  LCD_DATA_DIR = 0xFF;
  LCD_CON_OUT = LCD_CS1+LCD_CS2+LCD_RST;
  LCD_CON_DIR |= LCD_DI+LCD_RW+LCD_EN+LCD_CS1+LCD_CS2+LCD_RST;
  LCD_CON_OUT &= ~LCD_RST;
  _NOP();
  _NOP();

  LCD_CON_OUT |= LCD_EN;
  _NOP();
  _NOP();

  LCD_CON_OUT &= ~LCD_EN;
  _NOP();
  _NOP();

  LCD_CON_OUT |= LCD_RST;
  _NOP();
  _NOP();
}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_DATA_DIR = 0xFF;
  LCD_CON_OUT |= LCD_CS1 + LCD_CS2;
  LCD_CON_OUT &= ~(LCD_RW + LCD_DI);
  LCD_DATA_OUT = command;
  LCD_CON_OUT |= LCD_EN;
  LCD_CON_OUT &= ~LCD_EN;
}

void write_data(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CS1, unsigned char CS2 )
{
  LCD_DATA_DIR = 0xFF;

  if(CS1) LCD_CON_OUT |= LCD_CS1;
  else LCD_CON_OUT &=~LCD_CS1;

  if(CS2) LCD_CON_OUT |= LCD_CS2;
  else LCD_CON_OUT &=~LCD_CS2;

  LCD_CON_OUT |= LCD_DI;
  LCD_CON_OUT &=~LCD_RW;
  LCD_DATA_OUT  = data;
  LCD_CON_OUT |= LCD_EN;
  LCD_CON_OUT &=~LCD_EN;
}

void clear_lcd(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write_command(SET_X|i);
   write_command(SET_Y);
   for(j=0;j<128;j++)
   {
    if(j<=63)write_data(0,1,0);
    else write_data(0,0,1);
    _NOP();
   }
  }
}

void display( unsigned char *chr, unsigned char nRow, unsigned char nCol,
                 unsigned char highth,unsigned char wideth )
//*chr 显示数据的地址,nRow 在显示屏上第几行,nCol 在显示屏上第几列
//highth  字体的高度,wideth 字体的宽度
//128*64有8行,128列
{
  unsigned char i,tmpCol,tmpRow,h,m;
  unsigned int j;
  tmpRow = nRow;
  m=0;
  for(h=0;h<highth;h=h+8)
  {

    write_command(SET_X|tmpRow);
    tmpCol=nCol;
    for(i=0;i<wideth;i++)
    {
      if(tmpCol<64)
      {write_command(SET_Y|tmpCol);write_data(chr[i+j],1,0);}
      else
      {write_command(SET_Y|(tmpCol-64));write_data(chr[i+j],0,1);}
      tmpCol++;
    }
    m++;
    j=m*wideth;
    tmpRow++;
  }
} //与硬件有关的定义:数据口用的是P3口,控制口用的是P2口,
//如果不同,可以更改以下定义。

#include "msp430x44x.h"

#define  LCD_CON_DIR    P2DIR
#define  LCD_CON_OUT    P2OUT
#define  LCD_DI         BIT0
#define  LCD_RW         BIT1
#define  LCD_EN         BIT2
#define  LCD_CS1        BIT3
#define  LCD_CS2        BIT6
#define  LCD_RST        BIT7

#define  LCD_DATA_DIR   P3DIR
#define  LCD_DATA_IN    P3IN
#define  LCD_DATA_OUT   P3OUT
#define  LCD_DATA_BIT0  BIT0
#define  LCD_DATA_BIT1  BIT1
#define  LCD_DATA_BIT2  BIT2
#define  LCD_DATA_BIT3  BIT3
#define  LCD_DATA_BIT4  BIT4
#define  LCD_DATA_BIT5  BIT5
#define  LCD_DATA_BIT6  BIT6
#define  LCD_DATA_BIT7  BIT7
//*****************************************************************
//以下为LCD的命令字
#define DISPLAY_ON    0x3F   //显示屏开命令字
#define DISPLAY_OFF   0x3E   //显示屏关命令字
#define SET_SHOW      0xC0   //设定显示起始行命令字
#define SET_X         0xB8   //设定显示行命令字
#define SET_Y         0x40   //设定显示列命令字
--------------------------------------------------------------------------------------------------------
#include "LCD_DEFINE.H"

void lcd_init(void)
{
  LCD_DATA_OUT = 0x00;
  LCD_DATA_DIR = 0xFF;
  LCD_CON_OUT = LCD_CS1+LCD_CS2+LCD_RST;
  LCD_CON_DIR |= LCD_DI+LCD_RW+LCD_EN+LCD_CS1+LCD_CS2+LCD_RST;
  LCD_CON_OUT &= ~LCD_RST;
  _NOP();
  _NOP();

  LCD_CON_OUT |= LCD_EN;
  _NOP();
  _NOP();

  LCD_CON_OUT &= ~LCD_EN;
  _NOP();
  _NOP();

  LCD_CON_OUT |= LCD_RST;
  _NOP();
  _NOP();
}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_DATA_DIR = 0xFF;
  LCD_CON_OUT |= LCD_CS1 + LCD_CS2;
  LCD_CON_OUT &= ~(LCD_RW + LCD_DI);
  LCD_DATA_OUT = command;
  LCD_CON_OUT |= LCD_EN;
  LCD_CON_OUT &= ~LCD_EN;
}

void write_data(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CS1, unsigned char CS2 )
{
  LCD_DATA_DIR = 0xFF;

  if(CS1) LCD_CON_OUT |= LCD_CS1;
  else LCD_CON_OUT &=~LCD_CS1;

  if(CS2) LCD_CON_OUT |= LCD_CS2;
  else LCD_CON_OUT &=~LCD_CS2;

  LCD_CON_OUT |= LCD_DI;
  LCD_CON_OUT &=~LCD_RW;
  LCD_DATA_OUT  = data;
  LCD_CON_OUT |= LCD_EN;
  LCD_CON_OUT &=~LCD_EN;
}

void clear_lcd(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write_command(SET_X|i);
   write_command(SET_Y);
   for(j=0;j<128;j++)
   {
    if(j<=63)write_data(0,1,0);
    else write_data(0,0,1);
    _NOP();
   }
  }
}

void display( unsigned char *chr, unsigned char nRow, unsigned char nCol,
                 unsigned char highth,unsigned char wideth )
//*chr 显示数据的地址,nRow 在显示屏上第几行,nCol 在显示屏上第几列
//highth  字体的高度,wideth 字体的宽度
//128*64有8行,128列
{
  unsigned char i,tmpCol,tmpRow,h,m;
  unsigned int j;
  tmpRow = nRow;
  m=0;
  for(h=0;h<highth;h=h+8)
  {

    write_command(SET_X|tmpRow);
    tmpCol=nCol;
    for(i=0;i<wideth;i++)
    {
      if(tmpCol<64)
      {write_command(SET_Y|tmpCol);write_data(chr[i+j],1,0);}
      else
      {write_command(SET_Y|(tmpCol-64));write_data(chr[i+j],0,1);}
      tmpCol++;
    }
    m++;
    j=m*wideth;
    tmpRow++;
  }
} //与硬件有关的定义:数据口用的是P3口,控制口用的是P2口,
//如果不同,可以更改以下定义。

#include "msp430x44x.h"

#define  LCD_CON_DIR    P2DIR
#define  LCD_CON_OUT    P2OUT
#define  LCD_DI         BIT0
#define  LCD_RW         BIT1
#define  LCD_EN         BIT2
#define  LCD_CS1        BIT3
#define  LCD_CS2        BIT6
#define  LCD_RST        BIT7

#define  LCD_DATA_DIR   P3DIR
#define  LCD_DATA_IN    P3IN
#define  LCD_DATA_OUT   P3OUT
#define  LCD_DATA_BIT0  BIT0
#define  LCD_DATA_BIT1  BIT1
#define  LCD_DATA_BIT2  BIT2
#define  LCD_DATA_BIT3  BIT3
#define  LCD_DATA_BIT4  BIT4
#define  LCD_DATA_BIT5  BIT5
#define  LCD_DATA_BIT6  BIT6
#define  LCD_DATA_BIT7  BIT7
//*****************************************************************
//以下为LCD的命令字
#define DISPLAY_ON    0x3F   //显示屏开命令字
#define DISPLAY_OFF   0x3E   //显示屏关命令字
#define SET_SHOW      0xC0   //设定显示起始行命令字
#define SET_X         0xB8   //设定显示行命令字
#define SET_Y         0x40   //设定显示列命令字
--------------------------------------------------------------------------------------------------------
#include "LCD_DEFINE.H"

void lcd_init(void)
{
  LCD_DATA_OUT = 0x00;
  LCD_DATA_DIR = 0xFF;
  LCD_CON_OUT = LCD_CS1+LCD_CS2+LCD_RST;
  LCD_CON_DIR |= LCD_DI+LCD_RW+LCD_EN+LCD_CS1+LCD_CS2+LCD_RST;
  LCD_CON_OUT &= ~LCD_RST;
  _NOP();
  _NOP();

  LCD_CON_OUT |= LCD_EN;
  _NOP();
  _NOP();

  LCD_CON_OUT &= ~LCD_EN;
  _NOP();
  _NOP();

  LCD_CON_OUT |= LCD_RST;
  _NOP();
  _NOP();
}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_DATA_DIR = 0xFF;
  LCD_CON_OUT |= LCD_CS1 + LCD_CS2;
  LCD_CON_OUT &= ~(LCD_RW + LCD_DI);
  LCD_DATA_OUT = command;
  LCD_CON_OUT |= LCD_EN;
  LCD_CON_OUT &= ~LCD_EN;
}

void write_data(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CS1, unsigned char CS2 )
{
  LCD_DATA_DIR = 0xFF;

  if(CS1) LCD_CON_OUT |= LCD_CS1;
  else LCD_CON_OUT &=~LCD_CS1;

  if(CS2) LCD_CON_OUT |= LCD_CS2;
  else LCD_CON_OUT &=~LCD_CS2;

  LCD_CON_OUT |= LCD_DI;
  LCD_CON_OUT &=~LCD_RW;
  LCD_DATA_OUT  = data;
  LCD_CON_OUT |= LCD_EN;
  LCD_CON_OUT &=~LCD_EN;
}

void clear_lcd(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write_command(SET_X|i);
   write_command(SET_Y);
   for(j=0;j<128;j++)
   {
    if(j<=63)write_data(0,1,0);
    else write_data(0,0,1);
    _NOP();
   }
  }
}

void display( unsigned char *chr, unsigned char nRow, unsigned char nCol,
                 unsigned char highth,unsigned char wideth )
//*chr 显示数据的地址,nRow 在显示屏上第几行,nCol 在显示屏上第几列
//highth  字体的高度,wideth 字体的宽度
//128*64有8行,128列
{
  unsigned char i,tmpCol,tmpRow,h,m;
  unsigned int j;
  tmpRow = nRow;
  m=0;
  for(h=0;h<highth;h=h+8)
  {

    write_command(SET_X|tmpRow);
    tmpCol=nCol;
    for(i=0;i<wideth;i++)
    {
      if(tmpCol<64)
      {write_command(SET_Y|tmpCol);write_data(chr[i+j],1,0);}
      else
      {write_command(SET_Y|(tmpCol-64));write_data(chr[i+j],0,1);}
      tmpCol++;
    }
    m++;
    j=m*wideth;
    tmpRow++;
  }
}

网友(2010-06-18):
太好了,这个都找到了,谢谢啊!

网友:
先下再说

网友(2016-03-30):
非常感谢,正在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