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gnal tap ii的使用

楼主(2009-07-02):
请教signal tap ii的使用signal tap ii中输入信号怎么设置啊?比如clock、rst。把clock信号接
晶振的管脚上,可是编译下载采集数据,怎么没有时钟信号。需要怎么设置啊?求助。

网友:
signal tap不需要硬件特意为它改动,你原来电路怎么样就怎么样。当然前提是你原来的电路是可以工作的,不要连时钟都没接,然后你还用这个时钟做为signaltap的采样时钟,那当然什么都没有了。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现在clock设置好了,复位键也起作用了,可是很奇怪clock的周期怎么是以秒为单位的,晶振提供可以提供50HZ频率,结果什么值都采集不到,只有初始值和最后的值,没有中间的过程,使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7-07-29):
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