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express

楼主(2009-07-02):
问题:现有两个PCI EXPRESS接口的网口芯片,做一个双口的以太网卡,每个芯片只需要x1的express足够。是否可以这样做。两个芯片做在一个PCI EXPRESS卡上,共用一个x4的PCI EXPRESS插槽,express所有控制信号为共享操作(时钟等),芯片1使用express lane0通道,芯片2使用express lane1通道。

楼主:
我自己回答

研究了下:
可以那么做,但是需要修改BIOS;因为目前主板设计x4以下的PCIe插槽只有一个HOST。

网友(2010-04-26):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实际控制很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