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yglass检查代码问题

楼主(2009-07-02):
用spyglass检查代码时,怎么将sdc约束文件转成spyglass的sgdc文件?头一次用这个tool,有点不熟,
user manual里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网友:
在sgdc里面有一个command,让他读进sdc就好了。。。

网友(2010-08-05):
这个工具很好吧,我也想要一个,能在windows下用吗?

网友(2010-11-16):
同问,有windows版本么

网友A(2015-10-06):
有懂的吗,给点指导啊!同求

网友(2019-05-06):
引用 网友A:
有懂的吗,给点指导啊!同求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B:
使用命令:read_file -type sdc <sdc file> 同时加入option set_option sdc2sgdc yes

网友: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sdc转sgdc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命令:read_file -type sdc  同时加入option set_option sdc2sgdc yes

按照这种格式为什么会有图片中的error 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