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7-02):
这里看到很多专业术语都不太懂,想请教各位大虾,什么是RF IC? 数字前端和后端有什么区别?

请各位从研究和涉及领域等各角度指点哦! 谢谢!!

网友:
我是做模拟的,随便说一下。
RF ic:radio frequency ic,射频集成电路
数字前端是写系统定义和写代码的,后端是综合和版图。(其实数字的我也不太清楚,大概知道这个)

这些问题,你随便问一下周围的人就好了,没必要拿出来问啊。或者自己找找都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
我只知道是射频,区别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