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器设计

楼主(2009-07-03):
在设计一个处理器的指令集架构时,指令的编码格式是如何确定的?在编码时都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A:
考虑二进制代码长度,寄存器数量,寻址方式,寻址大小,是否译码方便。关于要采用哪些指令的问题,考虑是否完整覆盖逻辑,考虑是否应用中有需求。

网友:
明白了 谢谢

引用 网友A:
考虑二进制代码长度,寄存器数量,寻址方式,寻址大小,是否译码方便。关于要采用哪些指令的问题,考虑是否完整覆盖逻辑,考虑是否应用中有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