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阱版图画法

楼主(2009-07-03):
请教各位高手,pmos管的n 阱连接怎么画啊?如果用M1-NW把pmos围成一圈,则源、漏的M1引线和M1-NW会有重合,怎么办呢?

网友:
有重合的地方用M2跳线跳过去不就好了吗?
并且信号线最好不要用M1,尽量用M2到M4